各位大佬请问下这个双三级管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7-07-31):
管子上的型号为x5ny8  x6ny8......目前找不到这个型号的

网友:
我好多时候碰到这种两个的都是直接拆掉的

网友:
双P MOS管 实在不行,在料板上面拆着试

网友A:
这个我一般拆掉直连的,或者在料板拆原型号的,应该没有可以代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一般拆掉直连的,或者在料板拆原型号的,应该没有可以代替的

你最近回帖数量多啊,而且基本每天第一名,版主关注很久了,辣眼睛

网友:
这种板子上多的是,板子上那种6脚的双管都行

网友:
这个不是MSI上面用的吗???..估计只有MSI上面去找了

网友:
有的机器可以拆掉这个管子,直接出PG

网友:
V星的板子多得是,自己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