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ft3i 报警

楼主(2017-07-31):
lenovo cft3i 报警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补充内容 (2017-8-12 12:32):
已修好  更换了CPU

网友:
?????????报警几声,有读内存没有

网友:
查内存的条件吧,可能是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查内存的条件吧,可能是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楼主这说的太不清楚了吧报警几声也不说下

网友:
查内存的条件吧

网友:
同求,三短一长,上不上内存都行,全板电压都正常,加焊过CPU,,刷过BIOS,都不行,

网友:
sh刷刷BIOS  扣电容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也是通病,报警几声或者具体哪个电容时间久忘记了,电容腐蚀了,抠掉即可,论坛也有相关的案例

网友:
已修好 。更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的条件吧   ..............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CPU                                                                                              ...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已经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修好 。更换CPU                                                                                     ...

其实可以不换的加焊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不换的加焊下就可以了

加焊了不行才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了不行才换的                                                                                   ...

好吧

网友:
CPU报警的问题还真不多见,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