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白修IPHONE 6S 开机定电流300ma

楼主(2017-07-31):
迅维实地出来,目前实习中,小白到大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努力搬砖吧
上午送了台6s,保修期刚过的。

按开机屏不亮没反应,接可调电源定电流300ma左右。

查了查资料发现,这种电流一般都是usb控制U4500的问题居多,那就开朝这目标干下去咯。在C4501出可以测量3v供电,实际用万用表测电压才2v多。好吧,看起来确实有问题!为了进一步验证,用夹电测试漏电的方法,正夹子夹镊子一边,在C4501的PP3V0_TRISTAR处夹用镊子点,负夹子夹主板接地处,可调电源输出3v(3v!3v! 3v! 重要的我都说3遍好嘛)这时候就静静的看电流的跳变了。正常电流跳变的都不会超过30ma,而我这个瞬间就是二百多ma。不用说了,直接干U4500吧。

id板上直接拆了个6代的usb控制,反正都是通用的,就是要注意下基准不一样而已。换了之后,单板上电电流跳变正常,接显示屏正常亮机!(本来有好多图片的,但是好像传起来都不顺利,新手新手,哈哈哈)

补充内容 (2017-8-1 11:35):
5s- 6s usb控制 都是通用的,注意下第一脚位置的摆放

网友A:
基准不一样  是指哪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准不一样  是指哪个啊

芯片摆放的位置角不一样

网友B:
思路不错,有进度,努力,你自己编辑一下,应该是第一脚位置不一样。

网友:
初级班学习中   很期待2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不错,有进度,努力,你自己编辑一下,应该是第一脚位置不一样。

  老徐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实地真的很棒哇,能学到好多知识

网友:
USB管理是个通病,楼主运气挺好,换一个就好了,我朋友连拆4张料板才找到一个好的。

网友:
不错,有借鉴意义。多谢楼主。。。

网友:
USB管理是个通病,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无线 wifi    几毛钱意思    你是要无线桥接吗?还是来刷金币的...

网友:
大神处处有,迅维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