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00正常使用中黑屏

楼主(2017-07-31):
电脑正常开机,然后黑屏,黑屏时间不固定,有时刚开机就死机,有时用几个小时才死机。跪求个大神帮忙看看!!!
黑屏
电脑

网友:
温度,内存,硬盘都检查一下,换着试试

网友:
黑屏的时候测一下信号呀,这样笼统的问题怀疑你是修电脑的吗

网友:
温度高了
鲁大师测试一下啊,看看哪个温度高

网友:
什么都正常,就是喜欢死机。................................................

网友A:
用鲁大师测下温度,温度高的话先清理灰尘

网友:
以前遇见过 半个小时关机的,刷了个BIOS好了,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