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900X3L换液晶面板图解

楼主(2017-07-31):
三星900X3L
超薄机
屏碎,换上半部分很贵
可以只更换液晶面板,价格要一少大半。
胆大心细,就能OK。

机器很薄,和AIR差不多

拆坏屏的时候,注意只拆液晶面板,别把背光板给扯下来了,划的时候注意尽量浅点,以免把背光板划伤了

这面板薄的,估计就几张A4纸厚。

网友:
这个屏幕看上去很有挑战性啊

网友A:
问 下 楼 主这个屏值多少钱?上半套值多少钱?

网友B:
这个屏还真不好换呢,楼主厉害

网友:
学习了 还没有这么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 下 楼 主这个屏值多少钱?上半套值多少钱?

某宝价格:上半部1300,单独面板不到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还真不好换呢,楼主厉害

好换,搞维修的,胆子大点,心细点,就能搞定。一点都不复杂,前提是不要怕

网友:
NB了 看到这种都不敢下手了。。。。

网友:
这个三星的屏幕技术确实牛,超级薄的屏幕

网友:
传一个拆了面板后背光板图片就好了!想知道后面的秘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们维修就是赚个技术的钱啊!这个说实在的一般的维修都搞不定的,楼主说的对,胆大细心

网友C:
胆大  心细  脸皮厚 三个要点就行了

网友:
跟苹果的差不啊 ,,

网友:
电视的液晶面板还是比较好换的笔记本的尝试过一次,屏裂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胆大  心细  脸皮厚 三个要点就行了

对 第三条还是比较关键的

网友:
这个屏幕上次客户问我, 我报了一千多, 客户接受不了,。。。

网友:
  之前搞过一个苹果的   把后背光板搞花了..

网友:
修的杠杠的  不错..............

网友:
换这个屏确实不太好换   必须小心   楼主搞的不错 看贴回帖是个好习惯

网友:
这个钱不好赚。。。 没 300-500以上利润空间直接懒得接单

网友:
联想的V480S也是用的这种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