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 1.8上盖短路,判断下是否是电源问题??。。??

楼主(2017-07-31):
故障很奇肥,在我兜里揣了一天就不开机了,,开机400毫安,-1.2安大电流,加电正常,量到1.8上盖对地短路,加松香开机,电源直接化了,单独对这路加电,电流100多,哪都不化,,把电源拆了,阻值直接408,应该是正常了,没有其他5S板子无法参照,装上电源对地短路,,,,,,,,正准备买料板,换个电源,邮还要几天。。。这是电源挂了吗????

网友:
差不多先焊上试试。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电源有问题,买料板换过应该会好。。

网友:
电源内部短路了吧 换一个呗电源内部短路了吧 换一个呗

网友:
单独测电源IC 对应底脚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