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无触摸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31):
  一大学生的红米NOTE触摸失灵自己在网上买的屏幕更换还是触摸失灵,于是拿到我这维修。接到手机后发现顾客原来的屏幕只是外屏幕破了,显示是正常的,确实不能触摸。于是对顾客讲网上的屏幕都是些水货必须更换原装屏幕才能修复,报价200顾客同意维修。通过测试触屏的供电发现只有1V明显不正常,顺着线路发现一个小电容发黑,用镊子挑掉电压恢复到2.8V,用分离机分离屏幕更换一块触摸,200到手。顾客非常满意说再也不到网上买配件了。

网友:
捡钱的货,这人为个触摸花了两个屏的钱

网友:
快速准确狠狠狠狠这钱来快!!!!哈哈

网友:
厉害了 这手机 我们这边 报价200 客户肯定不修了

网友A:
学生钱也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生钱也黑............

对于这种自己买配件维修又搞不好的我向来都是要高价,给他们点教训,爱修不修,不过一般情况他们都是要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自己买配件维修又搞不好的我向来都是要高价,给他们点教训,爱修不修,不过一般情况他们都是要修 ...

感谢楼主对我们实体店的宣传做出的贡献。帖子中说到和客户讲到,买的屏幕不好,要更换原装屏,和客户讲的是换屏,实际上换了屏,板也修了,万一板修不好。这个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对我们实体店的宣传做出的贡献。帖子中说到和客户讲到,买的屏幕不好,要更换原装屏,和客户讲的 ...

这点自信还是有的,而且必须有。

网友B:
顺手用镊子挑掉电容,顾客根本不知道修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顺手用镊子挑掉电容,顾客根本不知道修板

那他原来的屏还在你那里,还在他拿回去了,他肯定和卖家好好理论理论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下次我遇到这种情况,就又底了。说道红米NOTE4,以前一个客户说要来换屏,到现在也没来。

网友:
这手机不值200了,换个屏收了200.。。。。。。。。

网友:
真大神一样的分析,敢问是修手机的老江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他原来的屏还在你那里,还在他拿回去了,他肯定和卖家好好理论理论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下次我遇到这 ...

客户说这话你都能信?????????????

网友:
红米NOTE能收上200,很不错啊!几天前,我重做个6S的CPU,才收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