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BFC2-011000 待机正常,开机掉电只有内存有瞬间0.几的电压

楼主(2017-07-31):
15BFC2-011000 待机正常,开机掉电只有内存有瞬间0.几的电压,不上CPU偶尔电流上到0.4几,所有电压都出来了,然后就掉电到待机东都没有了,等会待机又出来了,可以开机,还是掉电。大部分是开机只有内存电压有瞬间电压就掉电了,现在不知道是内存供电不行,还是待机问题,还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A:
掉电到待机都没有  你要看看有没什么地方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这种情况先打下各电感阻值,看下是不是短路引起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到待机都没有  你要看看有没什么地方是不是短路了

刚刷了BIOS,电流上到1.几A,电流跳变两次然后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