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不显示

楼主(2017-07-31):
华硕K42JC.不显示
接到一台华硕笔记本K42JC。客户说不显示。接上电流表。自动触发。0.6-1.1-1.5左右不显示。重复掉到0.7-1.1-1.5.一直重复不显示。示波器抓内存波。有波形。就报了显卡。留机检修。
维修过程:因为能抓到内存波。先刷了BIOS。还是一样故障、论坛上有朋友说拆掉显卡。可以显示。拆掉还是一样。不显示故障还是没变。又重做了显卡,故障还是一样,只好老实查下供电有没有不稳定。查到CPU供电还是电感后端有三角波。怀疑滤波电容问题。换了4330电容。故障还不显示。没头绪了,上论坛看有没有相似的经验。看到论坛一个朋友说:【 不显可以考虑南桥空焊,电流是1.2-1.5-1.3 看起来能做显卡了,其实是南桥空焊。这种主板如果跑1.9不显才做显卡。】看来是要还是要做下南桥看下了。重新加焊了南桥!开机试机。电流0.6-1.2-1.7左右亮机。最后拆南桥重做。
论坛上说这款机子通病挺多!BIOS,南桥。显卡!最后感谢上面的朋友的经验!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6089-1-1.html
感谢这位朋友的经验!

网友:
K42jc我还没遇到过桥虚焊的呢

网友:
南桥什么型号,,是82801的吗,......

网友:
南桥HM55。I3 一代的笔记本!!!!!

网友:
同一台机,关机关不了,会自动开,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