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273,dell 13269-1 板载CPU之殇,两台笔记本都是坏CPU!

楼主(2017-07-31):
最近修到两台笔记本,一台戴尔新款板载I5cpu,过保修半年左右,拿过来待机发烫,51225c线性3v 0.9v,待机电流到了 0.17a,尝试更换待机芯片,LDO电容无效,对着线性电压到的地方,拆EC,均无效,最后发现了LDO经过cmos座的隔离二极管后面短路,

拆了这个二极管待机恢复正常,打阻值短路到000,此电压经过2个电容,直接进CPU,满怀希望拆掉这2个电容,还是000,电容在cpu座下面的贴纸里面,最后烧鸡,cpu的PCH模块发烫,放弃!

   第二台,联想G50-70,也是过保几个月,故障,待机0.06,明显偏高,正常是在0.002,这个机器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待机电压5v正常,3v到了3.7v,

断开这个PIN点,前端恢复至3.3v,说明是别处漏电至3.3v里面,断开这个点,开机电流能上到0.8。没跳变,记忆中,这种主板电流非常小,0.4就亮了,

    尝试断开5v,待机电流至0.002,3.3v正常了,说明是5v窜到了3v,也是使用烧鸡大发,但是有点讲究了,把3.3v人为对地短路,然后烧机点接到5v处,原理是什么我也说不出,烧鸡电流到了1A,颤抖的手摸向CPU的PCH模块,果然,又悲剧了!

维修到此结束,退机给客户,这种CPU打黑胶,没有维修的必要,直接换主板!

网友:
修笔记本最怕这样的问题啊!CPU坏了,忙了半天白忙的。有的客服还不理解。

网友:
现在板载CPU的成本太高,风险也相对高,维修起来麻烦

网友:
没有办法了,时代变了

网友:
   有没有人解释一下楼主烧鸡的思路   原理   第一次见

网友:
看到这样的帖子  心里着实不好受   修了好多 待机短路 直接就坏U的

网友:
板载的U坏的太多了,今天修的ACER刚过保就坏了。换U也不好换,芯片太长了怕换不好。

网友:
这种CPU就是有缺陷

网友:
这种u真是太变态了、坏的又多。。。。。

网友:
这个CPU很容易坏,一坏就没得修了,,

网友:
以后 这种机器都没得修 要了换板 要了用户直接换新机 厂家生产一个机器让你用个10-20年 他们喝西北风

网友:
  现在这种机器很扯,  一旦坏了就得换主板 而且价格还不便宜

网友:
板载U坏了,一块几百块,加上功夫啥的,还没有直接换板子稳当

网友:
英特尔保护还是差,u怎么真么容易坏啊

网友:
CPU坏的就没什么好修的了。不好搞哦

网友:
楼主判断很准确的。学习了……。…。…………

网友:
      手上有台苹果A1466cpu坏了,纠结。

网友:
CPU 报废了,只有扔垃圾桶。。。。。 没办法的 接受现实吧

网友:
这种加黑胶的主板很恶心的,显卡,CPU一坏全废

网友:
CMOS电池处有一个三条腿的二极管,一个是CMOS电池的,一个是待机3.3,这个一短路就去了CPU,三合一的必挂,真的没得搞,,但是这个烧机法,到是第一次听说可以这样,但细想一下,确实应该这样才能烧出5V来,如果不人为短3V,5V不对地,烧不出应该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