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不开机不认硬盘不充电

楼主(2017-07-31):
    机器:苹果
     板号:820-3330-B
     故障:不开机
     维修: 板子拿过来绿灯能亮,但是不触发,拆开后竟然发现3.3V居然是短路的。第一想到直接对地的应该是电容,拆掉图示所中 的电容后待机是正常了,但是还是按开关不触发,正常来说苹果一下有很多故障的概率应该是很低的啊。经过一番测量后发现是EC的问题,加焊后开机亮了。然后又发现硬盘损坏,电池也坏了。

苹果不认硬盘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8472-1.html

网友:
这么多问题修下得报多少钱难得一见

网友:
EC短到地 加焊了就能解决问题? 是换一个吧?

网友:
问题也太他妈多了吧。。。。。。。。。。。。。。。。。。。。。。。。。。。。。。。。。

网友:
EC空焊了,一般来说,一台机器正常不会同时出现这么多问题和故障点的,要么摔过,要么人为破坏过

网友:
这个嘛可能是那种之前修好了又说不修那种吧

网友:
坏了这米多,价格开的估计不错,有赚得了

网友:
可能是放很久没用了才会又这么多问题把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电容烧坏的   换了个后   发现电池烧了个洞   直接让他换电池

网友:
苹果坠子进水一下有这么多问题的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还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