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修手机的大神们你们焊台用的什么型号?

楼主(2017-07-31):
咨询一下 大神们,风枪都有 快客861 下 小芯片吗?大的芯片 硬盘 wifi芯片,你们用 2008 还是什么?最重要的是 ,你们烙铁用的什么型号的,我自己用的快客 936,刚开始研究修手机,弯头箭烙铁,老是不吃锡,已经买的是比较好的头子了,20多块的,而且不够弯 拖起来,一点都不方便,搞个最简单的6p 触摸ic 飞线还要搞半天。。 想请教下 各位~~~~ 菜鸟小弟 谢谢了

网友:
可以考虑上个高频烙铁,感觉还可以的,或者说某宝上不是有很多卖所谓的白菜白光的吗,你可以尝试一下,百多块钱也不贵

网友A:
我用的风枪是迅维868D的,烙铁迅维936A的,用着挺舒服,支持迅维,从我做起

网友B:
快克856ad+快克2008+jbc 2she…………

网友:
用最一般的就行。用最一般的就行。

网友:
弯烙铁头一般用来飞线比较方便,拖焊盘的话 很少用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克856ad+快克2008+jbc 2she…………

老板,你是 杨长顺 那边 出来的吗?我看他们都用JBC ,好贵3000呢 一个 焊台

网友:
淘宝上买了个白菜白光的感觉还行升温挺快的 价格还不贵

网友:
可以看一看周围的老司机都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C:
2008加936,jbc太贵了,暂时还用不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风枪是迅维868D的,烙铁迅维936A的,用着挺舒服,支持迅维,从我做起

这样的配置修手机算不算低配的装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8加936,jbc太贵了,暂时还用不起。。。

我感觉快克2008 还不错了450元,修手机算入门级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克856ad+快克2008+jbc 2she…………

除了856AD 和2008用过,其他都没尝试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配置修手机算不算低配的装备呢?

感觉这两个还挺好用的,当然肯定不止这两个,还有个快客850A的直风

网友:
刚开始学维修 买了个2008+861  烙铁用的是淘宝上的白菜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