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lc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31):
一台同行拿过来的X550LC,有待机不触发!目测BIOS,EC给干过,IT8585E是带程序的,差点不想接下来修,上电测PL8100,PL8101有3V 5V,pu9100有3VA_EC有输出3。3v,8-9脚没有3vsusl输出,测IC 5脚没有ON信号输入,之后进入无限循环的湾路,EC有5vsus_on输出,但没有3VSUS_ON输出,别人换过EC,自己也怀疑是EC的问题,但是查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换了两个也不行,直接5v suson和3Vsuson接在一起待机有0.02,3V_SUS电压也出来,但还是不跑码!由于没有图纸,不知时序,只能从头开始查桥和EC的工作条件!从电池往后查,终于查到见鬼的地方!RTC_RST#这信信号一下2.5v 一下3v不稳定,好怕是桥挂了。后面拆掉C2234就稳稳地3。3V ,开机马上电!!在这里说一下这块板的EC,是上了电之后才出86脚的3VSUS_ON和67脚的VSUS_PWRGD,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

网友:
很多维修人员会忽略掉 RTC电路的故障  捡到了

网友:
很多维修人员会忽略掉 RTC电路的故障  捡到了 说的有道理

网友:
不会吧   一般有学习过的都是按时序去修的  肯定会差rtc电路的

网友:
这台机子应该是通病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没修之前看到你的帖子,然后拆开机子拿掉电容亮机

网友:
RTC问题容易忽略

网友(2017-09-08):
希望版主或者楼主, 给加个小权限。 遇同样问题, 感谢楼主

网友:
仔细认真很重要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我修很多不触发的 也是rtc电路问题 从哪个以后 基本必须查r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