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主机加电无显维修

楼主(2017-07-31):
故障现象:接修一台清华同方主机,加电无显示,主板号:RS780LQ-CM V1.1
维修过程:加电无显,先测供电,实测CPU供电和桥供电无,桥供电芯片RT8105,风枪吹了一下RT8105,再加电,居然亮机了。以为好了,冷机后再加电,还是加电无显。想想AMD的芯片组,北桥特别容易出问题,风枪吹一下北桥,再加电,亮机,直接上BGA,再反复加电测试,包括冷机再加电测试,都正常,把原来桥上的散热硅指去掉,加上我们专用的散热硅脂。哎。AMD的北桥,说起来全是泪---------希望能挣上几个月!

网友:
联想的主机用这个板的也不少,没有复位是,南桥。老通病了。

网友:
AMD的芯片组,北桥容易出问题的,加焊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这种AMD的芯片组主板,修 是修 好了,但不知道能管多长时间。

网友:
这样可能要返修,AMD的就这个鸟样!!

网友:
恩,反正焊接了,散热重新做了,真不行我也无能为力。现在市场上的卖芯片的太水,我基本不想买什么芯片换

网友: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我也不会!求解

网友(2017-09-19):
这种主板桥出问题加焊下就行下次在坏直接换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