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K V1.01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31):
主板:ASUS  H81M-K V1.01

故障:不触发

检修过程:
    开机测ATX_PSON#ATX绿线)5V降为4.3V,主板不加电。测NCT5535D 31脚PSON#,触发时5V0V跳变,明显两者间有线路阻值增大故障。跑线路至ORN2排阻(实际用的是分立电阻),

6脚-5脚均有5V-0V跳变,测5脚ATX_PSON#无穷大。不想飞长线,分段测通断,图中A点至B点多处霉变,飞线解决,触发正常点亮。最后封上透明树脂胶。

网友:
主板绿线到IO的PSON之间断线引起不触发,在技嘉B85上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