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1不开机捡钱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31):
MINI1 不开机,
联机发现恢复模式设备
刷机报9
拆机,取硬盘
上编程器 测硬盘读写正常
打PCB阻值

更换掉R1454,OK

网友:
不错,楼主很细心,一般我都是直接换硬盘了,以后也要养成打阻值的好型,向楼主学习

网友:
有测试架,就可以测试硬盘了。~~~~~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供电、对地阻值,好习惯

网友:
修手机细节很重要!修手机细节很重要!修手机细节很重要!

网友:
我觉得修手机要求眼神好,心细,还要手巧,不然问题越高越大。楼主很厉害。

网友:
维修的原则是先简单后复杂。测压打值是基础还有经验。理论加以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