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7420不认硬盘实例

楼主(2017-07-31):
硬盘拆下来测试发现时好的,换个硬盘发现可以认,但是不能正常格式化不能正常装系统。
最后发现DELL会发一个信号去控制RSVD(RESERVE).具体看下图硬盘的接口图,.
如图,硬盘接口处18脚有这么个信号,不动干嘛用的,对比着修。
用电源直接插在硬盘上发现此脚是低电平.而装在7420上面此脚是高电平.
试着在硬盘上拉低此脚,发现正常了.

网友A:
18脚不是空脚嘛没看懂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脚不是空脚嘛没看懂饿

是啊,一般都是留空的,但是这款机子就没有留,不知道怎么回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