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E5-473加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31):
故障现象:接修一台ACER E5-473,板号LA-C431P,加电掉电,裸板电流0-0.22-0掉电,有时候0-0.22-0.36又不掉,但不亮机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主板+3VALW / +5VALW转换+3VS / +5VS的芯片进液了,于是清洗补焊了一下,再加电,还是掉电,掉电瞬间,用示波器抓所有供电都有,于是示波器抓一下+3VS和SUSP#,发现SUSP#先掉,看来还是SUSP#有问题,检查了一下SUSP#,发现去开启很多路电压,后来上论坛搜索,说是板载CPU问题,这种CPU是SB,集显,CPU三合一的,直接上BGA,再加电不掉电,直接亮机

网友:
修的杠杠的  不错..............

网友A:
是不是cpu里面也进了一点导致的  烤一下就好了  进水的空焊应该是挺少的

网友:
这种CPU太爱坏了   以后这种机器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里面也进了一点导致的  烤一下就好了  进水的空焊应该是挺少的

主板就在3V5V转换芯片这块进了一点点,其他地方都没有进过水

网友:
这个CPU 真的烂了  这个主板就没价值修了

网友:
板载的CPU,CPU和南桥集成在一起,真的很难修了.

网友:
现在这种三合一的只要烧掉就基本上要换板了,又贼贵

网友:
我看到这种三合的CPU,我也头疼。

网友:
现在这些集成的CPU都不敢动。。。。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是U坏,还是桥底部进水呢?

网友:
修的杠杠的  不错..............     是U坏,还是桥底部进水呢?

网友:
都是这种三合一的CPU以后还怎么修呀

网友:
  整整电路就好了 U 太他妈贵了

网友:
会不会是CPU里面也有进水导致的啊??

网友:
都说了,CPU除了3V5V转换那块进了一点点水,其他地方没有任何进水痕迹。这种板子,这种CPU容易虚焊,也容易坏。前面遇到不少台,CPU里的SB模块有短路,我都是让客户交换主板了。不想修 ,深圳那边卖芯片的,卖的许多都是拆机翻新的芯片,良品率低,不想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