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V1190T

楼主(2017-07-31):
飞利浦MWV1190T电压都正常,不插屏线开关灯会亮。插上屏线就不亮了,测试逻辑板有没短路不知道什么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楼主先刷一下MCU吧。

网友:
量下屏供电阻值 正常就飞上个电看下

网友:
是不是5V电压不稳定哦,把屏接上了看看5V还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