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Z38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31):
Z380不开机  拿来机器通电0.06  电源灯亮上电上不了  2秒掉到待机  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SUSB 这个信号没有  刷个BIOS不行  换个南桥秒杀了   论坛也有这个案列没有解决的  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借签下

网友:
修的杠杠的  不错..............

网友A:
这种如果不是通病机器建议还是查一下复位那边

网友:
总在牛A已牛C之间徘徊

网友B:
Z380 是撒子桥啊? HM55 HM65??

网友:
引用 网友B:
Z380 是撒子桥啊? HM55 HM6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如果不是通病机器建议还是查一下复位那边

基本确定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确定南桥问题

这个倒是无所谓之前遇到过开机灯有反应就是不上电  ec这边给桥的信号也有结果是rtc复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