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571时亮时不亮绝杀

楼主(2017-07-31):
机器型号:V5-571 series
板号:11309-2  独立8显存
故障:时亮时不亮
正题:商家送来的啥也没说,通电不显示,就直接拆机了没有烧糊进水的痕迹,就换内存试了,上的另外一个内存槽,机器就亮了。*脏话*,白拆了啊,上他原来的内存也能亮,MMD装机吧,这个菜捡的不舒服,上到一般再是还能亮,关机在开也能亮,连按了两下开关,机器不亮了,电流定在1.1左右不动了,强行关机再开有亮了,查coms电池3.2几好的,顺便把电池座子也加焊了,拼机装大电池,机器还是不亮,多开几次偶尔能亮,看来还是有问题吧,先软咯,查库只有471的8显存BIOS,那就刷这个吧,板号一样的。刷上机器稳定了,随便怎么开妥妥的。奉上程序和亮机图

网友A:
什么情况?bios问题?还是。。。。

网友B:
说好 的绝杀跑那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bios问题?还是。。。。

准备换行的点到ctry+enter了。 刷新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好 的绝杀跑那去了

准备换行的点到ctry+enter了。 刷新下看吧。不好意思

网友:
不错这种问题,BIOS都会这样的,,,,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出问题的机率越来越大了哦。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问题,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C:
什么故障, 换内存槽 就亮,一下不亮一下亮???? 到头来 是BIOS坏了

网友:
这是bios问题

网友:
厉害了我的个,继续分享啊,谢谢

网友:
看了两次都没看明白,查库只有471的8显存BIOS,那就刷这个吧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觉得这机器应该不稳定、得返修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都是BIOS的问题,BIOS越来越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新机BIOS出问题的机率越来越大了

网友D:
现在的新机 BIOS 程序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bios是比较爱坏,修过两个这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故障, 换内存槽 就亮,一下不亮一下亮???? 到头来 是BIOS坏了

可能问题一开始就是时亮时不亮。换个个内存槽刚好亮了,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新机 BIOS 程序容易出问题

现在都是先软后硬吧,反正刷bios也挺方便的。

网友:
最近好像BIOS问题比前几个月少了,,,也可能是我的技术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