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S1-421-239N待机偏高,触发几秒断电

楼主(2017-07-31):
今天收到一台同行拿来的笔记本 ACER ES1-421-239N同行说是开机不工作。接过机子用维修电源测了待机电流偏高0.07A,触发0.24左右有几秒钟后掉电。于是拆机至于待机0.07偏高这么多肯定有哪个芯片或者电容之类的会发烫的,仔细用手摸了一遍果真有芯片发烫。在硬盘接口旁的PU402严重发烫。看了这芯片标号AWW5ZA分析了一下电路,这款机子是3V和5V待机电源各自独立的,这片芯片是待机5V芯片,于是去网上搜索这资料,结果没任何收获,没这芯片资料,仔细看电路这芯片和3V待机芯片AWV5XE外围电路是一样的,不管其它的直接再上维修电源在线测量待机3V正常5V无电压,看来问题出在这待机5V上了,拔了电源拿3V待机电路做参考测5V待机外围电路打阻值,这当中的过程就不说了,最后测量发现PL404左下角的一个电容击穿了,直接摘除上电源,哈哈待机0.005测量待机3V和5V都正常了,这机子开关在键盘上的,找到板上是键盘排线的1脚和2脚短接开机,到此这机子修复完成。附上能开机的BIOS自己读取的文件,机子板号:A4W1E LA-C801P REV:1A  AMD四核E2-6110APU 集显。

网友:
BIOS再传一遍,刚才没上传成功。

ACER ES1-421-239N板号LA-C801P .zip

网友:
厉害了,有好帖子继续分享啊,学习了

网友:
忘了上开机图了,补上一张开机图。

网友:
这款机子网上还没看到有维修资料的,真不解,资料太少了。

网友:
爽啊,哥哥,, 这种故障一天来几台 就安逸了

网友:
最后没有加电容,?。。。。。。。。。。。。

网友:
是不是5v线性输出的滤波电容呀。。。。。。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关键这是哪个滤波电容呢?

网友:
看维修都要很仔细啊,电容故障引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