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21 砰砰一直响(无进水。无修过)

楼主(2017-07-31):
dell 15r-5521 砰砰一直响。(加电到0.85左右)不是报警声。有时候还能亮下、 刷BIOS也无果。求下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
折腾一下午了。实在没办法了。 。。。。

网友A:
看看电池有电没有吧,放电试试,这个本就是BIOS,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池有电没有吧,放电试试,这个本就是BIOS,桥,

汗、。试过了。故障一样啊。,,,

网友:
修好了。重新换了个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刷BIOS  不好使  响7声!!!!!!!!!!!!

网友:
先去coms电池,是否报警5声,在去掉内存看报警是否有变化,有时候是显卡,或屏线
外接是否有图像

网友:
这款去掉显卡芯片也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