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80B-I5B不认SATA设备维修

楼主(2017-07-31):
型号:神舟K480B-I5B
板号:E560 VER 1.0
故障为认到硬盘和光驱。
  刷BIOS后故障一样,SATA设备都不认一般为桥损坏或SATA模块电路有问题

测得SATA模块的偏置电阻R230电压为0

追查+V1.05S_SATA3的来源,由1.05经过R689这个0欧电阻转换过来的,测R689损坏,短接后OK

顺便把BIOS传上来
神州优雅A480B-I5B D1_E560 VER

网友:
修的不错已加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以后不认硬盘的话,要好好查查供电

网友:
66666 思路清晰呀

网友:
一个0偶电阻短路了,说明是被什么电流引起的,这基本都保险电阻,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