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4V不加电维修,已修复

楼主(2017-07-31):
通电测试,按开关没反应,无待机,拆机,发现隔离保护不过,测量了下各个阻值正常,直接飞线跳过,通电,跑0.4掉电,看来不行哦,拆了飞线,发现偶尔能过隔离有19V,测量充电电路没发现异常,看隔离控制接的是充电控制芯片,直接加热了下充电控制芯片,通电看过了隔离保护,开机刷刷的进系统了,拷机1小时正常装机。
芯片
掉电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学习了,继续分享啊,谢谢

网友:
路过,,话说这样,会出问题吧,

网友:
加热 充电芯片 就搞定????????? 厉害

网友:
这芯片也会焊接不良?下次遇到先杀它试试!

网友:
直接飞线的话电池能用吗?有些飞了上电池短路的

网友:
加热、。。怕返修。。。。

网友:
有的情况就是温度加焊下温度高了可以, 冷机在开又不行 希望用的住

网友:
学习中,有机会试试,继续分享啊,谢谢

网友:
楼主手气好阿,加焊下就可以了,不错!

网友:
估计会要返修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很少

网友:
我估计你这个机器会返修

网友:
加热 充电芯片 就搞定了!用得住吗?

网友:
直接短接的话插上电池不会大短?

网友:
多测测。。加热好的。不一定稳定。。。。。。。。

网友:
这是充电芯片没有焊接好的原因吧。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