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索尼笔维修艰难记本

楼主(2017-07-31):
好久没发帖了,以前做学徒的时候倒还经常发帖。后来自己开店了,一个个维修案列。都懒得写了。
言归正传,最近接到一台索尼笔记本电脑。型号是索尼SVF152A29W,客户拿来说是别的店修过的。。。拆机一看,EC拆掉了,上一家是直接放在EC位主板上,而且型号是NCPE885, (图上是按照图纸上换的985)但是图纸上EC芯片NCPE985...上家维修店给客户说,是因为买不到配件才没修的。。。。好吧。。。我立马买了985回来换上。。。。。但是换上之后待机0.040.开关上无电压。。。开关上0V,这。。。。。。。难道图纸EC和主板EC对不起?我又换上885EC。还是一个鸟样。查EC6大条件,(中间省略几千字,查这查哪,脑壳都整痛了)基本正常。应该是BIOS问题。。。。论坛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来回换吧。换到第3个985EC,(为啥坚持换985,因为又来了台索尼,型号一样,我看他主板上就是985EC)再刷了个BIOS,,,哈哈,上电了。。(后来才知道是BIOS的问题,我还连续换几个EC)。电流上到0.8,不动了。突然图纸上的VPR30.2.2的电阻冒烟了。 (其它主板上找了零件换上)。我擦、、、一看是显卡供电、、这下好玩了。关机。再也开不起机了。待机是0.045.待机电流不对。。肯定有哪里微短路。。。。我用下巴在主板上去,试哪里烫,因为微短路,肯定有温度。(下巴试温度很灵敏的)由于夏天穿拖鞋。。妈哟嘴巴碰到公共点19V的电容,居然有微热的刺痛。。。。我以为是这微断,果断杀掉2只电容。结果还是一样。。。哎。待机微断路,应该是线性电压,那么久好找了,只要找这几个电压去了哪里。突然如我所料,CPU供电芯片微烫。。。。 。。测量其待机供电5V电压,正常。。果断换了处理器供电芯片是ISL95837.换号处理器供电芯片。 1548417待机正常了。0.005.按开关上电,,,0.8-0.7-0.9-1.1,来回跳了几下,直觉告诉我亮机了。。。。接屏 果然亮机了。。你以为完了吗???没完,没完没了了这个机器,装机上硬盘进系统,刚进系统就掉电,,,,,不定时掉电。。。我。。。。。我折腾几天了。。。又拆机。。。测这里量那里,由于是别人先修过得。主板上好多小电容都掉了,我看图都是不重要电容,,,但是掉电啊,掉电,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全装上。。。开机还是掉电。。。难道是BIOS?
来呀,,互相伤害啊。。又刷BIOS。。。。没用。。。。还是掉电。。。。大家猜猜是哪里问题?(后来问题已经解决了,欢迎大家踊跃留言,我会公布答案,选取一名幸运观众,我们将送..................哦,这个论坛没这功能。。。。)各位大侠,给点下载分嘛。给分不是扣自己的分,在此谢谢大家了,我没下载分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快点公布后续的维修啊

网友:
坐等楼主公布答案

网友:
有猜你的功夫,都不知修了多少台了。我猜是主供电的第一 第二供电管换掉吧

网友:
我猜问题是显卡,加焊或是更换。。

网友A:
最开始一看到等机0.04都应该感觉有些高了,索尼待机一般没那么高吧

网友:
修的杠杠的  不错..............

网友:
楼主公布答案吧    快是不是mos管的问题

网友:
哈哈楼主快说  快说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开始一看到等机0.04都应该感觉有些高了,索尼待机一般没那么高吧

正常待机是,0.005待机0.040是不正常。我把  EC取了。待机是0.038你说神奇不?

网友:
好吧给你加点分 公布答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