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T-UX32C花屏,请大家帮忙看下哪里问题

楼主(2017-07-31):
一台UX32C投影仪,刚开机不接信号里菜单显示还能正常一会儿,温度一上去就开始花,而且花得看不清画面,发散的那种,问卖LCD的都说是LCD坏了,要换,而且 对换都要600左右。但我判断是,如果三片液晶同时出现同一故障现像有概率有多大呢?感觉是驱动板问题的概率大些,不知道高手们怎么看?真的是三片液晶坏了???

网友A:
有可能就是lcd问题 开机时间长了 温度上去了 就不正常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就是lcd问题 开机时间长了 温度上去了 就不正常长了

请教一下你平时接触过此类故障吗?都是怎么解决的?我个人是觉得三片LCD同时出现同一现象的概率不大,信号处理芯片的可能性大些。就像普通液晶显示器出现花屏也大多是信号处理的问题一样。没东西试,不好支持我的观点。

网友:
这个是液晶屏的问题。据说是有人可以修复。但方法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