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P75 REV6多问题维修

楼主(2017-07-31):
同行拿一片映泰TP75过来修,点开机没有反应。查各大电路没有短路,电池电压正常,待机电压也正常,开机针上有3.3V电压,查IO  IT8728F   工作条件,85脚SIO_RSMRST_N 这个信号为0V  不正常,  电路如下 Q13的B极测有1.12V电压,C极有3.45V电压,明显Q13不工作,更换一个,测得Q13 B极有0.6  C极 0V   SIO_RSMRST_N 有了3.3V。点开机,见测试卡闪了一下又灭了,可以开机了,但掉电了,还以为好了,问题又来,重复开机几次测得各电路输出正常,只有CPU没有供电,那就从CPU供电开始修吧。这块主板CPU供电芯片是ISL6363    测得18脚 芯片供电开启脚不正常,18脚电路如下图 PQ14 没有控制信号继续往下查,找到TU1 ,TU1电路如下 ,TU1的开启信号,7脚VCCIO_EN不正常,7脚电路如下 TQ7 跟Q13有同样的问题,更换TQ7 电路正常了,到此主板维修结束。这样一块主板维修花了一个早上,如果没有图纸加上主板上标注的信息很少,恐怕只能丢了。可以跑线路,跑线路花时间更长了

网友:
真是高手啊,分析的不错,很好

网友:
看到了修第一个故意的过程,第二个维修经过没看到

网友:
对不起啊,手抽了不小心点到反对了,修得很精彩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映泰的主板很难找到图纸,这种主板线路不好跑,PCB都是黑呀呀

网友:
其实还是VCCSA系统代理供电不正常,引起的CPU供电没有。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啊,主板有图纸还是能少走些弯路的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可以很直观的 发现问题

网友A:
我有几张A75的映泰,都是无时钟的,没有图纸,丢一边去了!楼主上传一下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几张A75的映泰,都是无时钟的,没有图纸,丢一边去了!楼主上传一下图纸啊

论坛上有图纸不重复发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8975-1-1.html

网友:
LZ这思路挺清晰的,加分支持

网友(2017-11-02):
思路清晰,简单粗暴,就是没有附上点位图,不好找零件位置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