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出CPU供电,去掉95831的24脚电阻触发掉电

楼主(2017-07-31):
版号:6751p。rev2.0原始故障:裸板装CPU触发后电流0.36,只有CPU电压不出。CPU换过好的测试
供电芯片为95831,已换几个都一样,换到其他HM65板上正常,7脚开启3.3V正常,22脚5V正常,23脚19V正常,H_CPUPWRGD信号1.05V正常
按照月饼大神教的,去掉24P的电阻可以不装CPU也出CPU电压1.1V

我把24P电阻去掉了,触发瞬间出了0.9V就掉了
有没有修过这个机的大神指点一下,分享点经验值出来。好多人说桥,我这个有H_CPUPWRGD信号,应该不是

网友:
正常情况   去掉24P电阻   触发会掉电吗?电流表短路灯还会闪好像保护了一样

网友:
你这个是强制 VBOOT电压啊,

网友:
很多修这个的贴子,你找找看

网友:
昨天遇到一台不出cpu供电的,H_CPUPWRGD信号短路的换了桥就好了

网友:
短路量这个信号也有0.9V的电压

网友:
去掉24脚 电阻 出电压   不是bios就是桥

网友:
你查查SYS_pwrok   Pm_dram_pwrgd   H_cpupwrgd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