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这种故障还能修不,大概多少钱可以修

楼主(2017-07-31):
第一张是开机图,第二张是灰屏,第三张是无信号,屏是 BOEI320WX1的,请问可以修吗,大概多少费用,谢谢了

网友:
修的可能性很小啊,报废处理吧.................

网友:
把屏电路板,屏背光,然后驱动板,电源板都拆下来,直接卖垃圾

网友:
可以修复的:kaixin:不会报废的相信我

网友:
不知道专业压屏的能修吗?业余的情况下,都是放弃了。

网友:
专业修复屏的试试吧    对于普通维修的都放弃了

网友:
把板留着,其它扔了吧

网友:
这种基本屏的问题没专业的放弃吧

网友:
屏坏了,直接报废吧,没有搞头的

网友:
是屏开着开着 会灰屏吗            除非你压屏

网友:
你这个屏行列驱动模组都出问题了,修复的难度很大,建议放弃!

网友:
只看现象,说明不了什么的。你没试着排除一些故障?只是图片?,没有其他的可供分析的异常点?哪怕你自己的推测也好过上来就说屏坏啊!

网友:
液体晶屏报废了   基本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这种情况做报废吧,有设备的话也可以试试,

网友:
没有压屏的设备基本上都不去修的,电路没有人去修

网友:
修补下来兄弟还是换显示器把。。。。

网友:
一看就是屏坏了······没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