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掉电

楼主(2017-07-31):
今天接了一个同行送修的三星r428,带windows界面就掉电,一般r428的机器nec大电容出问题的少,先拆开看下,主板没有动过的痕迹,还是先排除一下cpu供电的nec大电容吧,就在nec大电容边上加了一个330电容。开机测试,完美解决。多次测试。无问题,秒杀。哈哈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拆下来,换6个330的电容,下次学学你这样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拆下来,换6个330的电容,下次学学你这样装试试,。

哈哈,你那样也太费料了。要节省成本,嘿嘿

网友B:
加一个电容没效果,,有时候,电容出问题,不拆下来,会给自已挖坑的,,所以,还是得用刀子割掉那个NEC ,加6个330 或者4个470,,处理出来,清洗干净跟出厂一样完美,美滋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电容没效果,,有时候,电容出问题,不拆下来,会给自已挖坑的,,所以,还是得用刀子割掉那个NEC ...

我很多都这样弄的,没有返修,效果还是刚刚的,最主要的就是省时间。不用太麻烦

网友C:
额你确定是?一般r428的机器nec大电容出问题的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额你确定是?一般r428的机器nec大电容出问题的少!!!

我知道,但是我加了一个,确实好了,说明是电容问题,r428机器电容问题比较少,刚好被我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但是我加了一个,确实好了,说明是电容问题,r428机器电容问题比较少,刚好被我碰到

。。。R428电容问题是通病!!!😶

网友:
这个省时间的方法值得借鉴,论坛里高手如云

网友:
刚好手头也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容量变小,加一个330UF应该是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E:
一看你 ,早晚带翻修很快半个月就能翻修

网友:
这是这种本本通病时间长了NEC电容变质要换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刚来的小白,很喜欢维修,但是现在没基础,不知从何做起,我正在努力,谁能告诉我快速入门的方法吗?

网友:
不知道稳定不稳定,不过这种方法使用在那些不肯出价格的客户上面倒是很快速凑效。毕竟很多人不舍得修这么老的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看你 ,早晚带翻修很快半个月就能翻修

我修过很多,都是这样搞,到现在还没有返修哦。

网友:
这样用不了多久吧,还是拆掉的好。

网友:
这个方法挺简单 ,以前也遇见过都是把大电容拆了 然后在不3个330的比较麻烦,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下来,换6个330的电容,下次学学你这样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