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轻微漏电怎么破??(图)

楼主(2017-07-31):
小6,进水机,全部清理后,加点漏电这么多,但是可以正常开机,看原件都看不出什么问题,怎么破??
进水

网友:
这点电流正常的吗 难道要0.001A吗

网友:
这个电流可以不用理的。装机赚钱就行了

网友:
这个算正常吧,这还要修哪真不好弄

网友:
不好修 就不修啊

网友:
这点电流可算正常。没把握就不修。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没事的,如果漏电能开机就测试功能,看看那个功能不正常。

网友:
用松香法试试看,夹电时间长一点,认真观察。

网友:
这种小漏电测试功能正常,不影响正常使用的基本不修。

网友:
5MA的小漏电如果功能 是正常的可以不整

网友:
扣PVCCMAN上所连接的腐蚀的电容吧,如果没有那建议不用修。

网友:
这个电流挺头疼的,费电,容易亏电,开机还需要激活电池

网友:
谢谢大家,但是发现耗电比一般要费一点,没装卡也耗电,要是装卡了不是掉电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