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n550j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7-07-31):
同行拿一台华硕ASUS n550j的笔记本来修,电源插进去没有电流,就叫他留下来了,同行走后,拆机测试,公共点没有电压,隔离保护没过,想上网找图纸,网上没有图纸,没点位图,没办法了,直接找充电芯片,充电芯片是BQ735,论坛找BQ735的图纸, ,测试发现BQ735的vcc没有19v的电压,该电压是通过一个10欧的电阻过来的,测试10欧电阻阻值无穷大,心里窃喜,要捡钱了,换上一个电阻,通电,一股焦味,电阻马上烧了,。测试vcc脚的阻值,24欧,感觉小了,烧鸡,发现芯片烫,手头上没有BQ735,料板上找了一个BQ25A(网上说可以通用)。拆下芯片,再测阻值,还是24欧,不是芯片短,把vcc旁边的滤波电容拆下,阻值正常了,原来是电容搞的鬼,现在纠结到底装BQ735还是BQ25A,不管了,还是原来的BQ735先装上去,仔细焊好,测试VCC阻值正常,再焊上一个10欧电阻,通电,自动开机,显示。,    测试发现电池不会充电,充电灯一直闪,还有一个就是一插适配器就自己开机了,,没办法了,把BQ735拆了,换上BQ25A,通电开机,,检测到电池了,充电灯长亮,在充电了,关机,拔掉适配器,再插,也不会自动开机了,,维修地方忘记拍照了,开机照附上一张。

网友A:
电容短也会烧芯片啊,2个应该可以代换的,遇到不充电的问题,我也不是很精

网友:
还算不错了 能修好这机器

网友:
故障是什么引起电流大,电容短路了,把充电芯片搞坏了,

网友B:
其它的容易理解,插适配器就自己开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充电芯片也不会引起自动开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它的容易理解,插适配器就自己开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充电芯片也不会引起自动开机吧

没有吧BQ735在装回去看看了,也有可能我没有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也会烧芯片啊,2个应该可以代换的,遇到不充电的问题,我也不是很精

没有在装回去看看了,也有可能我没有焊好。

网友:
走了弯路啊

网友:
U303L  不过保护隔离   4脚怎么都没有24V  对地也不短路   换咯一个芯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还算简单的,有的主要把保隔不导通,这种BQ24735 24725 24707有时候条件正常也不导通保隔挺难修的

网友:
USB电路问题还是不难的,如果多口同时不能用又有供电的情况下大部分是南桥问题多

网友(2017-09-04):
各位大师  华硕x550j用的是这个芯片单电池或者单适配器能开机  但是不充电怎么破啊

网友:
佩服  挺厉害的 应该多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