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老学员,助同行解决网络疑难杂症(申精)

楼主(2017-07-31):
算一下从第一次在远程学习显示器维修至今已近8年,算得上真正的老学员了。老学员就要起个带头作用,尤其是维修方面不能输给别人。

今天有个同行打电话来求助,他的一个客户 三台电脑访问共享文件、打印不稳定,
随时都会不能用,他最近一周去了N次,网上查了N多资料也没有解决。
网络问题不需要工具,开车就去了。

客户唯一的要求:不能重装系统
到了现场先确定IP段有没有问题。
如下图:
    网关是:192.168.0.1

网关确认了,然后测电脑的物理连接是否正常。
如下图:
   PING路由

查到这里就感觉有点奇怪了,电脑之间的连接都正常,共享怎么会不稳定?
应该是要么能用,要么不能用,不应该不稳定。
这时能做的就是查一下共享所需要用到的后台服务(自己知道希望不大,同行搞了这么久肯定早就确认过了)
检查了:Computer Browser  Server  TCP/IP NetBIOS Helper   Network Connections  Windows Firewall  Print Spooler
这些服务都是正常开启,没有任何异常。
顺便也确认了防火墙有没有关闭。
这时陷入困境了.......
思考中突然有个想法,既然是这三台有问题,那就把其中两台关机,只保留一台,看一下什么效果?
想到了就开始行动,关了两台后,剩下的那的台访问共享文件、打印一切正常。
哈哈,问题出现了,这就好办了。三台电脑的网络参数肯定有冲突,再次调出网络参数对比,果然发现问题.
三台电脑的MAC地址竟然是相同的.

这时同行恍然大悟,原来是三台电脑上都装了同一款3D绘图软件,软件pojie要绑定MAC地址,
软件自带的批处理,把原机的MAC地址改了,三台都是一样操作的,所以三台电脑的MAC地址也就相同了。
最后把那个批处理中的MAC地址改了然后运行一下,重启电脑,问题完美解决。

此次算是有惊无险,其间也走了很多弯路,不再一一说了。
这说明了,维修不但是要有高超的技术,也需要灵活的头脑,做到随机应便,见招拆招。

网友:
好经验,写的很详细简洁,一看就懂。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这个星期在论坛看的最有看头的帖子了

网友A:
楼主写得非常好,
有个问题,软件是怎么改MAC地址的?这个地址不应该是主板固定的吗?怎么软件还能改呢

网友:
楼主厉害,谢谢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得非常好,
有个问题,软件是怎么改MAC地址的?这个地址不应该是主板固定的吗?怎么软件还能改呢

MAC地址可以随便改,有很多种方法。Windows系统中都可以直接改。

网友:
楼主的分析能力很厉害,非常有用,像老学员学习

网友:
好贴,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员。这贴必须加精, 不然以后谁还发好贴。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B:
楼主熟悉route命令吗?有个客户要单网卡同时访问专线和外网,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亲,你的 贴子不能加分!很好的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熟悉route命令吗?有个客户要单网卡同时访问专线和外网,可以指点一下吗?

route命令可以实现单网卡上内外网。加群聊:474243456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教程。支持学习了,不错的教程。支持学习了,不错的教程。支持

网友:
这么细的问题都找了 真的不愧是老司机  值得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route命令可以实现单网卡上内外网。加群聊:474243456

有空通过一下,谢谢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简洁,一看就懂。支持学习了

网友:
搞网络最烦人了,搞硬件好点,哈哈

网友:
其它供电正常吗?就CPU供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