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B75M-D3V 1.1 IO所有检测电压不正常 维修笔录。

楼主(2017-07-31):
版号:技嘉B75M-D3V  1.1
故障:IO 所有检测电压 不正常

12V 3.3V CPU  内存 温度 等等 检测电压 都不正常

以前也修到过一个 技嘉AM3的  没修好
今天又修到一个  一看到 所有电压都不正常 又换IO  还是不行。
多谢 “学海有涯阿忠” 的指点  12V检测出现问题导致的。
跑弯路了.....
按 通病修  就OK了   拆掉VIN2 12V检测的两个分压电阻  IO短接127-128脚 修复。
不知道有人发过帖不  发个做笔录。  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   我刚知道
不用加分

网友:
你又在坑人了,12V检测问题你修多的是。。。

网友:
说明这12V分压检测分出来的电压还没有超过临界值,目前还能开机,只是各种报错,要是超过设计临界值,那就是直接断电保护不上电了。

网友:
最近好像有很多技嘉的主板都是这样12v检测错误

网友:
12V检测不正常会引起所有的电压检测不正常,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这个还算是好的,其他一些板子如果检测电压不正常直接开机掉电……

网友:
12V分压电阻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这个楼主是有电路图吗?没有电路图估计就难搞了啊!!

网友:
cpu core怎么会有2.676V,算不算是错的

网友:
买了几块3代技嘉主板,P75M-D3V,P75M-D3H,进BIOS里看12都有14V多了 但都能正常运行。搞不明白

网友:
第一次知道  这种通病不知道就要走弯路;了

网友:
12V检测电压不正常,造成其它电压不正常,今天第一次知道

网友:
12V检测电压出问题造成其他电压检测不对····这个不知道···蟹蟹高手··学习了··

网友:
12V检测电压不正常,造成其它电压不正常;我们公司是做电动汽车电池监控板子的,我是维修技术员;多多向大家学习,非常开心

网友:
华硕的经常见。。技能的还是见得少。可能是我见识少

网友:
这个楼主是有电路图吗?没有电路图估计就难搞

网友:
短接两个脚是不是相当于借了个电压来给12V检测脚

网友:
暂时还没碰到,先收藏,谢谢分享。。。。。。。

网友:
第一次见到12V检测不正常导致所有不正常。就当学习了。论坛还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

网友:
楼主那里修同行的怎么收费?我这里有8/9块一修台板,接寄修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