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4ly 花屏

楼主(2017-07-31):
接到手开机进系统有点花屏,显卡是0809000 这显卡虚焊的多,同行的 报个价120  心想也就是显卡问题,拆下重植一遍居然一样。心里就有点发毛了,
  再换了个显卡 。可还是一样。
  这时就知道要亏了,但是打碎的牙齿自己吞,换显存吧
  换了一下午,一个一个换,换一个试一下,换完8个 故障依旧……。都 要哭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
就一直怀疑是显卡问题,没掉件吧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难弄,花屏有的说是显存,有的说是显卡。

网友A:
CPU换了没?显卡缺电压也会花屏的

网友B:
内存,屏,核显 都查下

网友C:
修之前应该用风枪加热一下确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屏,核显 都查下

没集显,只有独立显卡。所以一开始就判断是显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PU换了没?显卡缺电压也会花屏的

显卡显存电压量了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之前应该用风枪加热一下确定问题。

不显示加焊有效果,花屏很难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显卡显存电压量了没有不正常的。

屏接口到桥的数据对地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接口到桥的数据对地有没有不正常的?

量过了阻值一样的,要打30个字符……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了,显存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同行的搞那样卵啊,, 我修同行的主板  零件成本超过 20块钱都不想修,你还换显卡,换颗粒。 还浪费一天时间。。 这个不是成本啊,才100来块钱的生意,不值得 ,直接扔一边算了 没搞头

网友:
换个显卡  这个显卡也爱坏的                                            不过话说你这120报的确实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行的搞那样卵啊,, 我修同行的主板  零件成本超过 20块钱都不想修,你还换显卡,换颗粒。 还浪费一天时 ...

有些同行的亏本也要把它搞好。没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行的搞那样卵啊,, 我修同行的主板  零件成本超过 20块钱都不想修,你还换显卡,换颗粒。 还浪费一天时 ...

换也是拆件料,就是时间花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