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开机触发,电流上不上来

楼主(2017-07-31):
华硕x450cc开机触发,电流上不上来,可调电源开机电流0.01,主板开机提示灯是能亮一个,电压3v 5v都有,本人主要修显示器多一点,笔记本还是小白希望大家给点提示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我给你给点提示。去迅维学个半年再来问问看。

网友B:
有3 5v 开机键有电压吗,刷BIOS 试过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给点提示。去迅维学个半年再来问问看。

你这个回答很精辟啊,迅维工作人员都喜欢你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要测一下开关脚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再查屏保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接下来就要按时序查IO出来的信号到了哪里,后级是否有短路等。

网友C:
刷个BIOS试下再上来提问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试下再上来提问 ...。。。

刷过bios了

网友:
BIOS 等等一些都处理了么 ?

网友:
这个,没有一定的电路分析基础也不好处理。基本笔记本原理还是要知道的

网友:
刷 BIOS    试试   到 迅维网帖子  找找

网友:
华硕的机子 要注意  排阻了   很多都是排阻出问题了

网友D:
说清楚点,待机电流多少,按开关后又是多少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清楚点,待机电流多少,按开关后又是多少电流

我的可调电源3位的,待机是0.00看不到,按了电源是0.01A主板上门有个提示灯亮

网友:
注意下待机芯片的pwrgd脚位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3 5v 开机键有电压吗,刷BIOS 试过来吗

有的也刷过bios了

网友:
这种一般加焊南桥就可以搞定

网友:
华硕很多机器,不触发的话查EC的14脚EC复位 17脚休眠开关.120脚适配器插入检测,67脚SUSPWRGD,亮一个灯很有可能是RTC电路不正常导致南桥没有返回SLP信号,查RTC电路

网友:
看看转换电压,或者lid,还有就是bios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 你看看BIOS第一个脚跟第二的脚到EC有没有断线···我修过一台一断线的

网友E:
这种问题应该是秒的·······闹他··
123456kb
大师你怎么秒的说说维修过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应该是秒的·······闹他··
大师你怎么秒的说说维修过程

网友:
没有一定的电路分析基础也不好处理。

网友:
亮一个灯代表EC工作条件正常 南桥这块有问题了

网友:
那就看下EC有没有发出高低高了 要是有那就查桥的条件 没有那就查EC的条件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