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5换空字库后应该怎么刷机写底层,能救救我的小5吗?

楼主(2017-07-31):
小米5换空字库后应该怎么刷机写底层,始终是9008模式,不知道怎样才能刷回系统开机能救救我的小5吗?谢谢,

网友:
买个小米刷机工程线,可以在9008模式刷。

网友:
字库是空的,没底层刷机了开不了机

网友:
直接刷不行吗?据说小米note可以直接刷就可以。

网友:
就是不行,直接刷也是不启动永远在9008

网友:
为什么要用空字库呢?直接买带资料的字库不是更好吗?

网友:
用Miflash线刷包不行吗,听说高通的CPU换空字库都是可以直接线刷不用写底层

网友:
小米5的字库不是EMMC的,是UFS的字库,脚位一样定义不一样,你是不是弄错字库了

网友:
字库里面的底层是没法用刷机解决的。你得要有一个好的5字库用设备读取里面好的底层再写入你的空字库再刷机才能开机。

网友:
据说现在的新字库都不好搞。。。。。。。。。

网友(2017-08-30):
看来想自己玩的小伙伴无语了

网友:
好高级  我也来学习学习 跟你们学知识

网友(2017-10-01):
买字库的时候叫卖家写好就好了,编程器要3-4千一台

网友:
我换红米note字库是写好的........

网友:
不行 去某宝吧       机型加问题

网友:
嗯...淘宝 直接 问题加机型 就好解决了

网友:
用QPST刷,记得字库类型选对。字数补丁。。。。。

网友:
9 主题         335 帖子         47 积分  会员等级:高级技术员 发消息 2#  发表于 2017-8-1 09:17 | 只看该作者 买个小米刷机工程线,可以在9008模式刷。

网友:
买字库的时候叫卖家写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