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31):
顾客描述机子原来是触摸有时不灵闪白条,在别的地方没修好反而不开机了。夹电测试,开机正常,黑屏。拆下主板,黑触摸已经被人动过,别的地方没有被修过的痕迹,测显示阻值,接上显示屏测供电,发现5,7v电压不正常,只有2.3v。果断更换显示ic。装屏测试。开机正常,进系统发现触摸有时不灵。更换自己的屏幕试机一切正常。更换新屏装机收钱,维修结束。

网友:
收了多少钱   你这个又修主板  又换屏的  跟顾客 怎么说的   顾客没说 太贵了  不修吗

网友:
6P你换屏OK了?有可能返修,这个闪白条无触摸黑触摸同步信号断线。

网友:
这种机器黑触摸M1脚最好飞线,不然返修的概率很大的。

网友:
技术好就是牛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我 这有一台6s 黑屏       怎么修

网友:
我想修手机 苦于没有技术看看到附近开维修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