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 quiet额定700w半模组电源不定时自动断电

楼主(2017-07-31):
额定700W be quite半模组电源,不玩游戏电源工作正常。玩游戏,比如LOL,电脑不定时直接黑屏并自动重启!打开电源未见电容鼓包、漏液!电路板无脱焊。短接开机什么电压都正常,是什么问题?CPU是130W的E5,显卡是HD7970。
自动重启

网友:
电源已地毯式补焊,故障不变

网友:
你这个石PG信号的问题,这个电源应该石PS232S 检测PGIN 1脚 相关电路就可以解决

网友:
很实用的小方法学习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不一定是电源问题。查主板换CPU 和CPU散热问题。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源有几个工厂代工的一个是全汉一个是台湾的至宝还有一个是cwt基本上这个牌子的电源都是比较垃圾的如果是不定时断电的话一般你主要是要检查保护电路和输出电路的,你检查一下输出电路上的二级管和肖基特管子可能会找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