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7-07-31):
型号是270E5J,故障开机不显,外接也试过,按下关机键直接可以关,不用长按,三星的一般都这样,所以没有细想,凭经验直接刷BIOS ,悲剧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刷完之后就不触发了,刷过三星的笔记本都知道,刷完之后会更新EC的程序,判断此BIOS坑爹,EC型号是KB9010,好在论坛有个人上传了仅此一份ec程序,于是买了一套刷着ec的编程器,刷完故障还是一样,外接键盘大小写灯正常,换了个屏居然显示了,说一下,这屏很少这样坏的,不是暗屏,也不是白屏,没有任何反应,ec程序也附上,方便大家寻找

三星270E5J 集显EC内部程序备份好.rar

网友:
既然不触发,怎么会导致EC的程序被更改?

网友:
那在刷回原来的 那个BOIS也不行吗  必须单独刷EC的程序?

网友:
故障点好奇怪啊,现在后面EC都自带程序了,很麻烦的

网友:
佩服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先怀疑显卡了

网友:
不过EC写程序是有点麻烦,我们一般都买剪板的EC直接换。

网友:
修的杠杠的  不错..............

网友:
楼主,编程器怎么飞线呀。。。。。。

网友:
这个感觉有点像屏码片资料坏了呀

网友:
不触发,时序对不上吗。。。。。。。。。。。。。。。。

网友:
估计可能就是屏幕坏,三星的机器要在系统里切换外接才可以显示的。

网友:
三星碰到的少 碰到的也是很难搞 都说板层爆 BGA就容易挂

网友:
这EC上次我也刷了一个,感觉挺麻烦的

网友:
看来三星的笔记本不能随意刷啊,得注意

网友:
最讨厌ec带程序的 更不喜欢三星   以后修到这机器要注意了

网友:
         是不是屏的码片不对啊

网友:
这屏好像是DP驱动的,坏的现像和之前的屏是有点区别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都是EC带程序的,坑啊

网友:
这个程序我怕很少刷的到啊  这个埋在这里我就是个摆设

网友:
三星碰到过换完键盘 暗屏的·

网友:
什么情况?刷BIOS会跟着变EC的程序?搞得我都不敢刷了,

网友:
新机型EC带程序的真的好坑呀,我手里有一台雷神的就EC坏了定两回EC还不好用,真坑呀。

网友:
没想到三星机器真奇葩。三星机器修的不多

网友:
这个我还真的没遇到过 不过也有可能屏线松了呢

网友:
可以刷个屏的码片程序试试,也许能就活

网友:
这个就真的尴尬了  不会一开始就是屏幕的问题吧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先怀疑显卡了  一般这种情况都先怀疑显卡了

网友:
  三星看着比什么都烦  以前没点位  现在图纸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