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440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07-31):
机器来的落板开机不加电,测得无3V5V 继续测19V主供电也没有 测保护隔离管子 G级电压3.3 S级19V D级3.2V 果断换了PU3101 再测G级电压4.7 D级恢复19V 3v5v待机正常 按下开关电流刷刷刷的就上去啦

网友:
这就是简单问题用最简单的方法处理,像我等小白往往简单问题复杂华

网友:
隔离保护短路了,场管一换就好了,捡菜啦。

网友:
小意思啦  保护隔离而已

网友:
好久没看见这么简单维修的案例的,辣眼睛

网友:
思路还是清楚,不过修这种一般不看图纸,顺顺电路就出来了。看图纸的工夫应修起了。

网友:
楼主好运气,这么简单问题被你碰到了!!!

网友:
隔离保护短路了。DELL机就喜欢烧这些

网友:
这个就很有灵性了。。。。。。。。

网友:
运气太好了

网友:
我怎么就没遇到这么简单的,楼主运气好,捡到死鱼了。

网友:
这种问题好解决啊。保护隔离的管子没有完全导通就直接换管子了。不是大于4.5v才完全导通的嘛。

网友:
机器好老了哦,隔离保护不过阿,

网友:
技术好LZ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胆大心细    技术过硬

网友:
保护隔离  !!!楼主又吃票儿咯!!这是送钱呀!!!

网友:
不过隔离哈,简单问题简单处理,

网友:
看来这下载分确实不好赚了,这样的问题都发帖了

网友:
修的杠杠的  不错..............

网友:
手里有台1320 同样问题

网友:
g和d击穿了 今天看贴也是有点多了 最后一分给楼主了

网友:
隔离保护短路了,场管一换就好了,捡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