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S151C1GT系统下不能使用内置键盘触摸

楼主(2017-07-31):
前几天售后送修一奇葩故障索尼本本,症状:系统下内置键盘和触摸不能用,BIOS下可以使用,客户说是自己拆机后的故障。以为是系统问题,U盘进PE安装系统,在进入U盘菜单选择界面键盘又不能用了,安装盘同样故障,外置键盘鼠标正常。拆机检查,无进水维修痕迹,键盘鼠标通过一小板链接主板,键盘排线阻值均正常,加焊BGA封装EC后故障依旧,放了一天,打算换转接小板了,结果第二天下午来一个十年维修经验的老师傅,给他一说症状,老师傅没有检修啥的,直接说干显卡,他之前修到过同样症状的笔记本,也是客户自己拆坏的,纳闷了,键盘和触摸和显卡什么关系,从来没有听说哪一台电脑显卡控制键盘,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加焊了显卡,结果真好了,键盘和触摸都正常了。实在想不通了,不过不得不佩服老师傅,牛逼啊。。。。

网友A:
还是与系统和驱动有关吧

网友:
不可思议,,,,,,,,,,,,,,,,,,,,

网友:
这样也行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与系统和驱动有关吧

肯定有关,但是这个不一样,PE菜单和PE都用不了,肯定不是系统内部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