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2520i复印机卡纸 有黑道

楼主(2017-07-31):
求助高手解答,之前换过鼓芯,换过鼓芯用了有一周出现的故障,这次换完定影膜后故障依旧,充电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没搞过这样高端的打印机啊,看来故障不一般啊

网友A:
你是换的单鼓还是套鼓呢?套鼓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卡纸估计是定影膜没换好吧,里面加了润滑油吗?取下定影手动转动定影膜会跟着转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纸估计是定影膜没换好吧,里面加了润滑油吗?取下定影手动转动定影膜会跟着转不?

定影膜换的没问题啊 ,都换了两个了,充电辊 也换了 ,准备试试换鼓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的单鼓还是套鼓呢?套鼓的话应该没问题

换的鼓芯和  刮板,客户也就用过一星期 我看了 鼓芯也能转动

网友B:
为什么你的纸   复印出来是这样的     卡纸??   黑线 是 卡纸的位置印上去的 还是  整张 都是 这样的黑线?????     能不能给一些不同的样张   好做对比      而且  你说了   那么多    东西换了  换了过后 复印的 效果 呢        对比  排除 不就 好确定    问题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的纸   复印出来是这样的     卡纸??   黑线 是 卡纸的位置印上去的 还是  整张 都是 这样的黑线 ...

黑线是卡纸的位置,刚进定影部分,第一张能出来 印的是黑道

网友:
第一张不卡纸出来的 是有黑道,从第二张开始就卡定影进口那了,是不是定影不转,但是我换过定影膜,都换了两次了

网友:
纸都褶皱了 看啦是之路有问题吧

网友:
我看你那黑道上面是载体的成分大,你检查下是不是载体仓坏了。

网友:
首先   黑线 是 在  鼓上面的     换过鼓 还是有黑线   可以排除 鼓芯问题      现在 是 两个问题   一是   卡纸    而是  黑线    先解决  黑线吧   卡纸 简单 问题     黑线有没有 考虑  激光?   因为 之前 你说  换过  充电      载体仓也有可能    你是 复印的    打印也有黑线?

网友:
我感觉都进定影了哦,估计还是定影的问题,好好拆装下,不行换定影总成。

网友:
定影拆开没弄好,还有就是走纸路线你看哈是不是不能直接进定影,,有什么东西档住

网友:
真是高端机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了啊,这是两个毛病:1、鼓芯漏电,换充电辊;2、定影膜转得慢,导致卡纸的

网友:
高端货,一台上万元,纸都褶皱了,可能是定影某个镙丝太紧,仔细把定影拆下来看一下。

网友:
打印机很维修,不过这样故障很常见啊

网友:
普通打印机的放大版而已。。。一样的修。。

网友:
其实这些卡纸问题应该不难修,不论打印机,复印机,速印机,只要纸卡在那里修就那里,90%一个道理,无论大小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