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神帮看看这个小六脚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07-31):
麻烦各位大神帮看看这个小六脚是什么型号  碰到这种显示器电源板  真让人烦。

网友A:
开头63 那这个芯片是ob2263
  常坏的

网友B:
这是显示器的电源板吧。一般不知道型号的就发图去淘宝,卖芯片的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显示器的电源板吧。一般不知道型号的就发图去淘宝,卖芯片的知道。

同意啊,同行都会这样的,因为淘宝是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头63 那这个芯片是ob2263
  常坏的

感请老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啊,同行都会这样的,因为淘宝是万能的

假如都看不清楚型号淘宝都知道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假如都看不清楚型号淘宝都知道吗

只是说有这样一个办法而已,知道原理,可以直接连接的,它相当于保险而已,

网友:
换个电源板就是了便宜又不贵,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
直接改个通用电源模块就好了   有些件不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说有这样一个办法而已,其实这是双二极管,知道原理,可以直接连接的,它相当于保险而已,

这个可就不是什么双管哦,这是电源板上的控制芯片

网友:
这种小芯片也要备点了,好多液晶都用他,,也不知道设计的是脑残吗?液晶显示器那么大,需要省这点空间不?

网友E:
不会修直接到淘宝买一块,反正又不会太贵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修直接到淘宝买一块,反正又不会太贵的说

什么都直接换。哪就没有什么维修的意义了。

网友:
直接换板吧   这种板  很便宜的

网友:
直接换板子就可以很便宜的

网友:
换板吧··这板子白菜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