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k56c 开机就显示这个 也进不了bios

楼主(2017-08-01):
接一台华硕k56c 开机就显示一屏 下面的光标一直在闪烁 进不了引导启动  也进不去bios如图 办好纸帖上是 k56cm

测全板的电压都有  就是3.3v有3.41v 其他都正常  开关机都可以上电 断电

想刷bios  但是客户是电力部门的 硬件的特征码都是注册了的  不能任意更改

那个有原厂的bios的 可以共享一个么  找高手给修改一下,不胜感激

统一回复 : 刷bios就可以正常了 ,但是硬件代码部分, 找了几个人, 都说不好修改,我也看了备份的bios 确实不知道怎么改.和顾客沟通后 ,可以接受.

再次谢谢大家的回复!!! 2017 08 05

网友A:
碰到这样的先备份BIOS, 在去修改原来BIOS, 去淘宝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这样的先备份BIOS, 在去修改原来BIOS, 去淘宝的吧

好吧 只有这样了,要是不需要保留原机的硬件特征码的话  直接刷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我猜测可能是bios的某个模块坏了  电脑虽然亮机了,但是不能自举引导 卡在那里了

网友:
这个bios备份一下,大不了重新刷回去,特征码什么 的,应该都在吧!

网友:
刷bios啊。。。先备份。。。看内存贴纸型号

网友:
先把BIOS备份一下再刷,不行再刷回原BIOS吧

网友:
这种其实没关系,大不了重新注册一下,反正只支持一台设备。

网友:
不知道硬盘认到没有,有没有改硬盘启动模式,secure boot 关闭,将uefi 改普通模式引导,试试

网友:
可以拆开机子来 放下电试一下,或者是把它原来BIOS 再读出来 再写一下看看

网友:
先断电,放电试试,看能否经BIOS

网友:
楼主把原BIOS读出来,再刷进去有可能就会好

网友B:
有些特殊的机器 我的原则就是把原本的blos的芯片放在一变  找一样的芯片显示刷了试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原来饿blos的问题

网友:
论坛里很多啊。。。。。。。。。。。。。。。。

网友:
可以换一个BIOS芯片来刷,确定是BIOS问题,再来看如何解决。

网友:
BIOS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
刷个BIOS会好,不过要先备份下来 ,试试看吧

网友:
备份,拍照BIOS,然后去淘宝,到时对比一下,哪不行就叫卖家改

网友:
有时还觉得在论坛里下载那些赌上开机快慢的BIOS,还不如花8元淘宝买下来,毕竟论坛的下载分难赚啊,下载了还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特殊的机器 我的原则就是把原本的blos的芯片放在一变  找一样的芯片显示刷了试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原来 ...

我认为你的做法值得推广……。学习了。

网友:
一般刷BIOS就可以了吧!试试看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指导,正在找8M的芯片 然后刷bios 原机的暂时不动 已经备份

网友:
客户说是很麻烦 但这个一般也没多大的事

网友:
这种特殊用途的 机器,就是要收他高价 600-700以上

网友:
这么多高手帮忙出招。修好了吗? 非常感谢迅维网

网友:
原厂BIOS 搜索下论坛应该就有的

网友:
个人觉得不是BIOS的问题,可能就是BIOS参数 的设置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刷个BIOS程序可以解决的

网友:
今天把备份的 和官网的比较了 很多区域的数据和官网差别大 就是不知道怎么修改硬件代码部分 比如mac uuid等

网友:
这种情况 有些是你BIOS设置问题,要么是BIOS版本太低。

网友:
其实不用拆下来刷,直接在BIOS里面在线刷就行,实在不行进PE刷

网友:
你放电应该就可以进BIOS了,进去后直接在线升级。

网友:
不知道你这么想的,保留原机BIOS芯片别动。读出来备用。下载原厂,读出的BIOS提取DMI信息后合成。刷进去OK

网友:
这种情况也是BIOS的问题吗?我不知道,不知道楼主好了没

网友:
BIOS的DMI信息应该可以改吧,淘宝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