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SV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01):
型号:华硕 K53SV
板号:PBL60 LA-7322P REV:1A
故障:待机0.01,按开关不触发

快下班的时间,来了一位客户,说是不充电,昨天晚上适配器放地上进水了
适配器炸了,但电脑当时用电池还是正常的,现在电池用完了,不开机了
接上电流表,待机0.01,充电灯不亮,按开关不触发

报了个大致的价格,开始拆机,拆机后打了一下待机电压,3V5V都没有,
阻值也正常,仔细观察了一遍,发现电池口有烧焦痕迹

量了一下,没有短路,但既然已经烧焦了,先换了再说,换好以后,
测量待机芯片RT8205L 16脚VIN无电压输入

16脚电压来自于公共点B+,转向查PQ102

PQ102 5678脚无电压,123脚 19V,打5678阻值正常,看来PQ102坏了
,哇塞,捡到死鱼了

换上这个AO4409L,待机电压变成0.07,量3V5V都出来了,

但这个待机太高了,手摸主板,发现PD106发烫,测量PQ104
,PQ105短路,查ISL6251 24脚DCIN ,发现对地短路,拆掉ISL6251,

PQ104,PQ105恢复正常阻值,特意在外面量了一下6251芯片

24脚和12脚通路,说明确实是坏的,找了一个料板拆了6251过来
,待机恢复0.01,触发上电,下面是亮机图

坏件全家福

至此机器维修结束,各位看官有分的加分,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
短路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老款充电电路也比较好修。楼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

网友A:
不错,维修手法很熟练啊,就坏的小芯片而已,散客报价可以啊

网友:
楼主老司机修的不错嘛,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恭喜楼主可以收钱了。

网友:
不错,楼主的维修的顺利啊,真的是老师傅

网友B:
不错的,老司机修机子就是快!下次修到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一块就是老手了。。。。。。。。。。。。。。

网友:
经验丰富,思路清晰,维修手法老练,是老司机

网友:
修机器能修到这个境界,我就知足了,

网友:
这思路理的很清晰,6251 被烧了,待机不正常,修的杠杠滴

网友:
楼主好样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测量到位,快速解决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老司机修机子就是快!下次修到可以借鉴一下!

修机从拆机到装机测试花了半小时,发帖花了一个半小时

网友C:
我的DELL 7520,带电池冷开机都正常,进系统后若拔掉适配器再拆上,适配器就保护。电池单独放电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DELL 7520,带电池冷开机都正常,进系统后若拔掉适配器再拆上,适配器就保护。电池单独放电没有问题

查隔离保护和充电电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好修  楼主捡到鱼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是不怎么好修,不过楼主基本功扎实,学习了

网友:
最近看到好多你的帖子。能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错,维修手法很熟练啊,就坏的小芯片而已,散客报价可以啊

现在散客也不好报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散客也不好报价了

经济形势不好,老百姓手头没钱,价格现在都很难要的上

网友:
还行 烧的不厉害 ,上回碰见个直接烧穿的

网友:
好友年代感

网友E:
             仁宝代工。。我以为是ASUS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仁宝代工。。我以为是ASUS自己的。。

华硕现在仁宝代工的板修到好多,可能华硕工厂忙不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