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aier 型号 T6 能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8-01):
Haier    型号  T6  能开机不显示
插电0.04A电流,开机能上到0.74安电流就上不去了,拆下内存,擦过内存还是一个样,拆开后,测电压,就是CPU电压不稳,加上CPU后面有一个NEC 电容,应该就是好修的那种电容容量失效的那种类型。在旧机器板上找三个22O的电容焊在一起,用表测量出地,接在NEC傻瓜电容上,一开机器,立马一路上到1.7安显示了,其实只拆键盘就能完成任务,收工。

网友:
有这种大电容的机子好多都是电容的问题,楼主用3个220的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最好是加470的电容 能用久些……

网友:
用四个330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又见NEC通病

网友:
最好用4个330的,我用4个330的从来没有返修的。

网友:
在边上加电容,这个思路不错,很多都是取下NEC大电容,再加五个330电容。

网友:
海尔的我也干过一个,却是不用拆机,只拆键盘搞定
不过说实话这个电容太难拆了,我都是用钳子干掉

网友:
NEC大电容,维修界的福音呀,哈哈哈

网友:
用的电容有点少呀,应该用6个要好很多。。。。。。。。。。。。。。

网友:
一般都是换 4个 的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阿,机器问题很多这款 还有电阻漏电的

网友:
NEC大电容也是给我们维修人员带来的福利  和捡钱差不多啊

网友:
有这个NEC电容的机器大多数问题都跟他有关系

网友:
这款死机,掉电都容易坏电容

网友:
这个是通病阿,机器问题很多这款

网友:
最好把原来的拆掉去

网友:
这样的机器, 楼主又捡钱了哦,这样修起就是爽啊

网友:
这个海尔机器这个问题不算大通病,真正的通病是断线转换电压出不了。这个NEC大电容相对于这个机器来说不是很容易坏。可是你这样处理不够彻底;

网友:
送钱的 机器 啊
nec阿弥陀佛

网友:
一般4个330

网友:
东芝宏基的机器以前休得多 现在基本上遇不到了

网友:
这个遇到的有点多

网友:
这个电容吃了不少钱了,宏基那台接到就笑死了,

网友:
楼主,你这是捡钱啊,这机器最容易坏这电容

网友:
在大电容旁边加2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这机器大电容最容易出问题,都修好多台了

网友:
NEC的通病 最好直接换成4个以上的330

网友:
大电容还是福利啊

网友:
大电容还是好捡钱啊

网友:
不敢多手去翦那电容,上次用剪钳剪都要点时间,而且估计它应该还有点电容容量在那里,外加能开机简单顺手。

网友:
老司机,这种就是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