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5简单维修

楼主(2017-08-01):
早晨客户拿一台联想G505过来说开机点不亮,插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53-0.58来回跳,感觉内存没有过,换内存故障依旧,拔掉内存后开机报警,看论坛通病说CPU坏的多,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刷个BIOS程序试下,论坛里面的程序有好多不好用,自己淘宝里买了个,刷上就亮机了。把这个程序分享给大家! 联想G505

网友A:
BIOS会引起一些很怪的故障,有的问题刷下BIOS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会引起一些很怪的故障,有的问题刷下BIOS可能会有惊喜

昨天接5台机器,有4台就是刷bio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接5台机器,有4台就是刷bioos就好了

生意那么好啊,连接5台机器,还是刷BIOS 好的,捡钱的机器

网友:
待机电流 0.05是不是CPU坏啊,,,,,,,,,,,,

网友:
还会回来的  这个机器处理相当麻烦的   不是轻易就能解决的

网友:
怎么感觉联想的BIOS文件好容易坏

网友:
是不是核心电压也没出来?我一般先测电压

网友:
现在的机器 BIOS越来越大 导致的问题越来越多  故障率 也越来越高

网友:
感觉这个机器烧CPU上管才是通病。而且一烧,U很大程度都是挂了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都打下值,不会第一时间想到刷BIOS,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
待机正常    BIOS

网友:
联想机器爱坏BIOS   刷BIOS 有惊喜

网友:
网上下的不行.是因为 ME不一样..还有就是 BIOS的版本不一样..都是要自己合成的..你应该学习一下合成.现在坏BIOS的很多..

网友:
看来刷BIOS能处理很多故障啊,你这个故障如果不跳我也会刷BIOS,但是来回跳也是BIOS问题?呵呵

网友:
刷BIOS 好的,捡钱的机器.........

网友:
YOU有问题,刷BIOS,果然有惊喜啊。

网友:
电流跳的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BIOS问题遇到很多,迅维上面有好多,一个不行多下载几个就可以了啊

网友:
真是捡钱的机器    不过论坛里的BIOS也有好的   楼主没找的。也怪有的备份的也发出来了

网友:
现在维修机子不管什么问题 先干bioss在说 臆想不到的结果太多啦

网友:
谢谢分享bios 跟捡钱是的!!!!!!!!!!!!!!!!!!!!!!!!11

网友:
这个运气还不错,刷刷就好、真开心、、、、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资料,这个机器目前还没遇到,谢谢楼主提供维修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