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C CPU温度虚高

楼主(2017-08-01):
  K42JC  CPU温度虚高      风扇狂赚     声认不到卡

网友:
南桥也会坏。。。。。。。。。。。。

网友:
以前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刷合成BIOS后就好了。不知道你是否可以一试。

网友:
这机器温度一直就不低吧,动不动就八九十度很正常啊

网友:
有人说BIOS 问题 有可能吗  BIOS 问题可真多啊

网友:
桥的问题也有一定的   你修好辣么

网友:
先刷BIOS试试,也不麻烦,至少比分析来的快

网友:
感觉是BIOS的问题,,还是多找几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建议 不要轻易干南桥 ,风险比较大,毕竟客户的机器还亮呢

网友:
发的是经验贴 故障只是问题  如何解决的 ???

网友:
发错地方了吧,刷原厂BIOS  官网下合成

网友:
刷BIOS,还不行就换散热器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处理好的 ,没答案的话这个贴发的有点多余啊

网友:
刷错这种BIOS的一般会出现,网卡感叹号,风扇狂转,温度一直在98度,刷工厂BIOS解决

网友:
         声卡还是没声音  呀 别的刷好了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华硕的BIOS问题太多了

网友:
三板斧,, 先搞 BIOS